请教台达变频器与计算机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7-01-29):
我用台安公司提供的通讯软件也连不上,变频器提示Err6
看了说明书Err6是通讯错误  解决办法如下
1检查硬件及配线
2检查P_192或P_193
3使用RS485通讯时,JP4上跳线要插着
4使用RS232通讯时,JP4上跳线要拔掉
5把CON112的1,2脚短接,把P_190改为1
我用的是485,检查了设置都是正常的,只有con12没找到,
不知道哪位老大用成功过,介绍下经验,告诉我con112在哪
谢谢

楼主:
晕倒

晕死,232转485的转接器坏了,重新买了换了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