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模块的一个小问题不明白

楼主(2007-01-30):
DCDC模块上,有个引脚是GND,一个引脚是0V。我有些不明白。
GND是不是输入的地,而0V是输出的地线。
请指教!

网友A:
晕,这个得去问厂家啊

网友B:
看资料啊~~~~~~~~~~~

当然加上电也可以

网友C:
看厂家资料,一般和VIN在一起的是输入地,另一个则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