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机PWM控制输出问题(带图和波形)

楼主(2007-01-30):
本人做了一个直流24V可控制10A的直流电机电路板,如上面的图所示,但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机产生的过冲电压直接加到了24V电源上,搞到我接到24V电源的7820常常爆炸,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除去那个过冲的电压,还有我一个好怪的问题就是我新板焊好那个输出是一个很好的方波的,但为用了一下后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开始我试过以为是元件的问题..但是我把新的元件换上去的还是一样.为什么...搞了好久的..各位大哥帮帮忙...
 相关链接:http://www.**/bbs/d/49/140460.html

楼主:
这个是电路图

网友A:
在JD的23和4之间接大电容

其他的楼主说的不够清楚

网友B:
这个是电路图

上面的波形好像是开关电源的波形,原理图看的不太懂,问题好像很多.

网友C:
拙见

  可以在24V电源供电时加一个高电压的快速二极管,这样旧可以保护电源,
DW选速度更快的二极管,可以减小尖峰电压

网友D:
在7824的1,3之间反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E(2007-03-04):
同意highway的说法!!!

同意highway的说法!!!

网友F:
如果原来正常, 一天后才这样

想必是 DW 出了问题啦, 检查一下, 过热烧坏了?

网友G(2007-04-09):
cw与R14也要对换哈

cw与R14也要对换哈

网友H:
继续关注中

继续关注此帖,希望楼主能将调试结果再反馈一下,,

网友I:
我也是碰到这个问题,LZ是怎样削除的,有结果了吗

网友J(2010-01-08):
MOS , 记住 栅 源 之间是需要 跨接电阻的,因为MOS 管 是电压控制型的!具体你说的 烧稳压管 :
第一, 在 稳压管的输入和输出 跨接一 二极管。
第二, 在电源的输出 反并 接 一个二极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