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会抖???

楼主(2007-02-01):
我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当发给步进电机的频率为278HZ左右时,电机不能正常转动,别的频率能正常工作,出现来回摆动的现象,结果电机失步了,注:电机驱动电路是没问题,用PLC控制电机就很平急,,,,

网友A:
升降速曲线有问题~~~~~~~~~~~`

网友B:
那个278HZ的点就叫做步进电机的共振点

一般只能脉冲频率避开这个点或设置细分避开。步进电机机座不一样,负载不一样出现的共振点都会改变。

网友C:
你把电机固定下看是否好点?

你是采用电压控制还是电流控制的?
不清楚可按我签名联系

楼主:
继续请教呀!!!!

那为什么用PLC控制就很平稳呢?
我试过用手用力握住电机就能正常转动了,
用的是直流控制的,

网友D:
我不懂,乱讲

步进电机用脉冲驱动,一个脉冲之后,会有反向电流,而PLC在这方面的处理肯定要比单片机直接驱动强

我不懂,讲错不怪,不许骂人

楼主:
你的建议就是宝呀!!!

没事,有想法就提,最近急用,望您的想法能给我些灵感,在此谢谢大家了,

我要用到的频率很广,从50HZ到3KHZ中的任意频率,工作过程中频率可能在这个段变化。

网友E(2013-03-11):
谈谈结果呀,LZ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用脉冲驱动,一个脉冲之后,会有反向电流,而PLC在这方面的处理肯定要比单片机直接驱动强我不懂, ...

这个有点太绝对了,虽然说现在的PLC在这方面功能越来越强大,但PLC处理脉冲只是说简单,灵活性远不如单片机

网友G:
6年的老帖子叫楼主谈结果,估计楼主改行都说不定了

网友H:
神啊,楼主过了六年,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
可以回来再看看

网友J(2013-06-24):
牛X,坐等楼主结果

网友K(2013-08-05):
引用 网友B:
一般只能脉冲频率避开这个点或设置细分避开。步进电机机座不一样,负载不一样出现的共振点都会改变。  ...

学习了,,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