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如何实现高细分?8位D/A可以做到多少细分?

楼主(2007-02-03):
可以看到8BIT DAC 16细分已经是极限了

引用“能把32细分做出来,我指的是比16好,就很不容易了”。

到底8位的D/A可以实现多少细分呢?

市场上有很多厂家可以实现16细分以上,是提高了D、A精度还是用了别的方法?

请高人指点一二。

楼主:
YE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A:
俺也想了解一下

感觉,不一定对阿,坛子里的高手们只把心思用于互相吵架了,高手们!多多大公无私的给大家一些建议,使大家都有提高,不好么?快来给个答案吧?

网友B:
我说几句

细分的大小要取决于整个电流反馈取样和电流形成电路的精度,是相互制约的,8位D/A有256个值,对应于7.2度一个循环,每个值为0.028125,你可以算出能实现多少细分,但是D/A电路的精度和电流形成电路,你能保证是?%,所以有作到8细分之说,个人感想,不对之处,砖头伺候

楼主:
4 楼?

4楼所说每7.2度一个循环?有些不妥,因实际中步进电机要形成细分,每相电流接近于正弦波,但其不是等分。

网友C:
当步进电机相电流接近正弦时,磁场再

通过移相旋转后,步进电机的驱动模式就和同步电机非常接近了,这样可以补充原来在相电流开断工作模式下的相位角空白,实现细分。

细分精度取决于DA位数和电流环反馈精度,但太高细分数根本没必要。

网友D:
大概40吧

大概40吧,最大也就这些了

网友E(2007-03-10):
哈哈哈,非也

我现在能做到的细分是,400 到 40000,8位DA ,每步100 .
也许你不信,抖动精度是不高,但是没有累计误差。
电流从2.0 到13A 每步0.5

怎么样,把你们的眼睛多跌破了吧。

网友F:
八楼:说出来分享一下啊。别掉人胃口啊

八楼:说出来分享一下啊。别掉人胃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