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型号的电路?

楼主(2007-02-04):
小弟在学习一块直流电机的驱动板,发现有一个集成电路是14个脚,它的4脚接地,11脚接正电源.这与大多数的14个脚的集成电路的电源与地的接法正相反,遍查了所有的4运放,4比较器,都没见相同的,请知道这个电路的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你能判断是运放或比较器吗?能提供一些其他信息吗?

楼主:
谢谢大侠回复.

经查,这个电路的功能是检测电机运行时电流的大小,14个脚,4脚接地,11脚接正电源,它不用外部的阻容元件配合,因如是运放或比较器,必然有电阻或电容配合.也查遍了4运放,4比较器,都对不上,几乎所有的4运放,4比较器,都是4脚接正电源,11脚接地.找到一个电路75491,是14个脚,4脚接地,11脚接正电源,但也对不上号.真是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