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步进电机的波形

楼主(2007-02-08):
大虾们,二相步进电机所需的控制信号问题很烦人,由于是第一次做,所以请你们帮忙,我是想用MAX038去产生方波,可是只有一路,如果用二片038,但是时续又麻烦了,所以请你们推荐一种能够产生二路方波的芯片

网友A:
还是用单片机好

很多8PIN的单片机,价格也便宜

网友B:
用MCU不错,或者是PLD之类配合一个振荡器即可

如果是小电机就很容易控制,还不清楚请按签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