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节能灯是感性负载还是容性负载?

楼主(2007-02-08):
请问节能灯是感性负载还是容性负载

网友A:
电子节能灯是非线性负载

不能简单地用任何线性负载表达。(电感、电容和电阻及其组合,都是线性的)

网友B:
楼上正确.

网友C:
感性

因为用电感做镇流器,所以整个电路偏感性

网友D(2007-04-16):
节能灯怎么会是用电感做镇流器?上个世纪的?

网友E:
节能灯正式名称为“紧凑型荧光灯”

本质上仍是荧光灯,仍是感性负载。电子镇流器功率因数高,感性特征小,但它决不会呈现阻性或容性

网友F:
感觉简单用容性、感性负载不能准确表达,毕竟不是传统那

在这里有很大高频成分

网友G:
电子节能灯功率因数也不是很高吧

电子节能灯功率因数也不是很高吧
一般的好像是0.68
它内部是电容滤波成直流,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容性的吧.

网友H:
不能因为有电容滤波就说它是容性得吧

网友D(2008-03-05):
电子节能灯的功率因数与感性电路、容性电路的功率因数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