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磁环是否对高频有效?

楼主(2007-01-05):
某款摄像头在测试EMI的时候,在480MHZ-960MHZ出现超标,加了磁环之后没有起任何作用.考虑是磁环的原因?大家对此如何看待?

网友A:
磁环一般在低频几十MHZ到300MHZ左右有效

磁环一般在低频几十MHZ到300MHZ左右有效时,所以一般在EMC测试中空间辐射抑制应用较多,对于太低的频率(KHZ级别,传导发射测试)或太高的频段500MHZ以上(空间辐射发射测试),几乎没有用。

楼主:
这样啊?

难怪对480M-960M间没作用呢!
 对了?磁环本身也有区别?

网友B:
480HZ-960HZ?

LZ:480HZ-960HZ还是480MHZ-960MHZ呢?
那如果是480MHZ-960MHZ该用什么办法解决呢?

楼主:
当然是MHZ了

看来磁环在高频还是不行?
要考虑到其他方法!

网友C:
如果频率很高,圈数尽量少,导磁率低一点磁环应该还是有些效

但如果频率太高,在通过磁环前就已经辐射出去了,此时就不起作用了,应该找到辐射源,从源头抑制比较有效

楼主:
楼上说的对,欢迎经常来这里

网友D:
也许不是频率问题,而是辐射点没有得到控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