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放电32k晶振停振的问题,请多指点

楼主(2007-05-08):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静电测试中,空气放电8k时32k晶振没问题,接触放电4k停振的问题,请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
硅胶?是不是散热啊?

谢谢thidxjtu兄弟!计算机中cpu上涂的硅胶好像是散热用的,这里涂硅胶的目的是什么?用热熔胶可不可以?

网友A:
加上屏蔽层 试一下

网友B(2011-11-13):
我也遇到过此问题,不过我的晶振有源的,其输出是12MHZ的,后来将晶振外壳接地,ESD方可通过

网友C(2011-12-17):
加铜线固定在板上也可以的,我晶振客服的很多家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D:
对晶振外壳接地。

网友E:
不单单是晶振要处理,IC也要做好处理,复位脚不处理好,也会停振,但不是晶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