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乱码

楼主(2007-05-23):
求教:我们的液晶12864装在一个铝镁合金的壳子里面(固定螺丝已经加了绝缘垫片),在有强磁场干扰的情况下,液晶混出现乱码。将液晶从壳子上卸下来,在同样的磁场干扰下就不会出现乱码,现在我们壳子已经定下来了,我向请教在不改变壳子的基础上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解决乱码问题。谢谢

网友A:
接地

那东西已变成导体...外壳良好接地看看有没有改进...

楼主:
接大地没有改善

我 将外壳接大地了 还是一样,液晶一靠近铁壳的面板,加干扰以后就出现乱码

网友B:
请问

能确定是对单片机控制显示程序的影响 还是对显示芯片内部得 影响么 ?

因为我得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当系统执行PID控制温控时,显示也出现乱码

网友C:
晶振外壳接地或换好点的晶振再看看

网友D(2007-06-28):
可用以下方法解决。

一、把液晶屏的固定的铁框与地焊通(一般用漆隔开),再与铝壳相连并接地;
二、尽量缩短液晶与pcb间的连线。
另外,
“我 将外壳接大地了 还是一样,液晶一靠近铁壳的面板,加干扰以后就出现乱码”,我(一)所讲的“接地”是指电源“地”。与是否接大地没关系。

网友E(2007-10-30):
磁场屏蔽

将液晶板加一高导磁铁镍合金屏蔽层(1J79,1780),与电路板地妥善连接,加强磁场屏蔽。铝镁合金外壳只能做电场屏蔽,而且要接地。

网友F:
程序改写

网友G:
问题不小

回1楼:你的电源不太理想,解决电源就解决了根本问题。

网友H:
有两种方法可以试一下:
1、在将外壳液晶开孔的地方,用导电薄膜+铜胶带贴上
2、增加液晶与外客的距离,不过做不到,可以将塑料垫的范围增大,也许可以解决;
当然外壳要良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