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受高压放电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7-05-28):
设备用的单片机是华邦78e52或89s52,装在一个大概长40cm*宽20cm*高8cm的铝壳里面,电路与外壳绝缘良好,电路板双面敷铜,外壳接大地!!

由于设备要过国标,有静电抗扰度试验,所以就干脆先用打火机里面的打火装置打打外壳试一下!系统立马瘫痪!两种单片机都不行!!
一开始以为是单片机程序跑飞,后来加了看门狗,故障依旧!必须复位才能恢复正常!

实在没辙,再把设备里面的电路板全部拿出来,外壳没有任何接触,只是让外壳与电路板保持一小段距离,再打!故障依然会出现!!

顺手做了一个实验,用示波器夹住一根大概半米的环状导线,然后用打火装置在附近打火,可以观察到高幅尖峰,顿时就很沮丧!打火机里面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

小弟比较菜,不明白这种干扰是静电场干扰还是高压放电干扰??

请高手赐教一个解决办法!只要让单片机好好的,别歇菜就行

网友A:
单片机对这种干扰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

改善接地,优化布线,布局只能有限的改善。相通的测试条件下用PLC或CPLD,FPGA效果要好的多。

网友B:
关键在于屏蔽和地线分割

关键在于屏蔽和地线分割

1.你提到打火是打到你的外壳上,那我们就认为这个外壳的地是最危险的,带有破坏性的尖脉冲。同时,认为你电路工作的参考点为信号地(你的单片机就是接在这个上面的),将外壳地和信号地间用线绕磁环隔开,使尖脉冲不能影响到你的信号地。
2.你的外壳要与电力线的地线相连
3.你的单片机用接地的金属罩屏蔽。
我想这样,你的问题应该能解决了。
有问题可以邮件联系我,非常愿意和大家交流,zhufenghui@163.com。

网友C:
觉得屏蔽的方式是不是有问题?

以下这种方式是不是好些
单片机电路板外面加一层屏蔽,此层屏蔽与电路板信号地连,然后整体外壳再加一层屏蔽,这层屏蔽再与大地相连,这两层之间隔离……
这样效果 应该好些吧

网友D(2011-04-23):
泄放,给静电提供一个良好的泄放通道

网友E:
接地不良

网友F:
复位端加电容?

网友G:
用打火机里面的打火装置 是非标准测试。这种测试很不靠谱。
你知道用打火机里面的打火装置输出电压和波型吗?防电持续时间等,实际会用这个东西去打吗?你的产品在实际环境中会遇到同样的干扰吗?防护全是模拟实际生活生产环境的干扰,如果在生活生产环境中都没有这种干扰,何必去做这个呢?

目前了解的是不同的打火机可产生不同的高压,每一次电压和波形都有可能不一样。所以没有多少参考价值。

网友H:
改善接地,优化布线,布局只能有限的改善。相通的测试条件下用PLC或CPLD,FPGA效果要好的多。
引用 网友A:

绝对是扯

网友H:
打火机这个属于高压放电+电火花干扰。

如果你运气好,能搜索我在2005年前的老帖,我在那些老帖中已经多次讨论过这个话题。

这种干扰源从EMC/EMI测试的角度看,只要弄好软硬件,通过EFT测试后,通过这个打火机测试还是比较轻松的。

9楼是从标准测试办法,例如IEC标准等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这也是最终设计走向规范的必然途径。

网友I:
用打火机怎么打?我想学一学。
楼主是否可以提供一个打火机的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