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5-30):
我做了一个bga的fpga的板子,配了 ssop 的sram,和一个bga 的flash,公用数据总线,地址总线低位公用。测试时,碰到几个现象:

1。对sram读写测试正常(可能是时序错开了??),flash则没法写、搽除,读信息也不对。
2。系统上电sram 片选就出现方波,几根地址、数据也是,频率各异;
3。fpga加载程序后,1问题中的信号都基本变正常了;但是地址A1,A2线上就有干扰。进一步发现,只要是对地址、数据任意一线发脉冲,都会在A1,A2产生三个窄脉冲(脉宽是正常的一半),且换任意线试验,干扰脉冲都是一样的脉宽、间距、幅度。
哪位大虾,能给指点指点,谢了先!

网友A:
回复主题:求助

可以提供相关资料来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