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避**和大地相连

楼主(2007-06-01):
师兄:
    我正在设计电路的电源模块,用在风力发电方面。由于是风电项目,必须考虑雷击等方面的影响。但网上关于pcb的地如何接大地的**太少了。
    在设计中我参考的电路是德国的,他通过五个WIMA MKP10 0.33/400 电容将内部地(数字地,通信地,模拟地,编码器地和供电地)连接到机壳地。并且和这些电容并联的还有类似玻管封装二极管的器件。他们是放电管?TVS?用万用表打他们两端的电阻,正反都一样,电阻是上兆的。
     我希望能讨论下,该如何将pcb的地如何接大地。还有这个玻管封装的会是什么东西?

楼主:
过路师兄讨论下嘛,随便说两句

楼主:
PCB板地如何与大地相连

PCB板地如何与大地相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A:
电阻

一般每个为1M

网友B:


网友B:
你指的应该是个放电管

网友C:
对,是放电管

对,是放电管

网友D:
我也认为是电阻

作用是消除静电电位

楼主:
我的最终设计

我最终决定用10M电阻接地,消除静电电位。一种尝试,希望不要有隐患,这可是风机的产品啊

网友E:
会失败.

一但被雷击中,会烧毁所有的电阻和电容.我想图上的玻璃管是放电管(可容通几到几十A的电流),低电压则通过电容接地电位.

网友F(2007-07-04):
我觉得雷击不应该在这个地方考虑

真的要是雷击到这上面,你接什么也白搭

网友G:
huifu

我们这里的设计也都是通过高压电容接地的

网友H:
那个东西看上去象电阻~~~~~~

我也认为防雷应从出、入口考虑,不是从这里考虑的

网友I:
指的是放电管

网友J:
pcb的地如何接大地

玻管封装二极管的器件我认为是电阻一般这个电阻比较大在兆级以上和电容搭配主要是放电和隔离用的,

网友K(2007-08-13):
找一下防雷电路

我之前找到一份关于防雷电路的资料里头有讲
玻管封装有可能是保险丝

网友L:
惰性气体放电管

陶瓷或玻璃封装,主要应用于防雷击及其他形式的电源输入浪涌。

楼主:
唉,还是没有那位大侠的定论啊,迷茫!

网友M(2007-10-26):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L:
怎么没有定论?

这么多人都说了是放电管,防雷击浪涌的,电源电路里面很常见阿

网友N:
不大向保险丝,保险丝应该不用这么多吧?一个就够了~~

网友O:
这是什么?

应該是惰性气体放电菅,在累积到一定电压时放电以保护设备。如果是直接雷击,电容放电菅都会损坏需及时更换。另外用大功率的压敏电阻,选取适当的导通电压,对保护设备亦是有效的。

网友P:
虚地应该用电容吧

网友Q:
不就是一个普通的LL34封装的色环电阻嘛!在国外用的比较多

网友R:
呵呵,那个东西看上去象电阻~~~~~~

实际上就是电阻啦

说了你还不信!

网友S(2007-11-25):
很好的问题,但不能一概而论

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主要应该视应用环境而定。消除静电,只是其中的一种需要而已。

以前我译RS-485的时候,里面说的是用约100 Ω电阻。实际中还有很多变种,如开关电源,内部地线是通过电容接地的。据说,通信电源是将正极接地的,如何接法,不清楚,没见过。

接地(大地)技术是复杂的,工程上问题特多,我搞维护是非常清楚的(呵呵,好不容易想到这点,许多年了!!)。自己做的设计,要检查产品说明书,要对用户有个交代。以便用户到时根据情况处理。这一点,历来为PCB设计者所忽略,希望大家今后注意!

网友T(2011-09-27):
这里的应用不太可能是防雷的,主要是将PCB地上的干扰(静电类的小能量干扰)通过大地泄放,防雷电路肯定是在前级,如果在这里的话早就烧掉前级电路了。

网友U:
电阻是上兆的?

网友V:
防雷和一般的數字地模擬地共地根本不是一個概念。所以通過0ohm電阻,電容,10M電阻匯接是沒有意義的。
此處的PGND應該直接接機殼,讓雷電流直接從機殼泄放到大地。

建議多了解下防雷電路的原理,玻璃管封裝的應該是氣體放電管。
另外看你防雷的等級了,各個國家應該也是不一樣的。

网友W:
一个一M的电阻和103/1000V 的电容并联再接到地就可以了

网友X(2011-10-31):
玻璃管封装的是空气放电管。响应时间是ms级的

网友Y:
先要分清地的层次吧。。

网友Z:
一般组合放电管、压敏电阻和TVS做个二级防雷就可以很好的保护了

网友AA(2012-01-03):
接地是很重要的在防雷工程里面。。严格来说 为防止雷击浪涌通过地线闯入设备,防雷的保护地不能和PCB的工作地结一起(数字地 模拟地 等),如果要接一起 PCB的地到大地间加放电管等保护器件。楼主加电阻。。这个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