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这个传导问题出在那里

楼主(2007-06-02):
我这产品是无刷直流电机(1500W/230V)
在做测试的时候,功率在300W左右
当时测试的状态,
电解电容容量为1500UF,然后按照标准的滤波器(2级PAI滤波)电路设计,前面在加1个20mh左右的电抗器,电流谐波和辐射都通过,就剩下传导了,

附上1张图纸

图纸上主要是700KHZ的点没有通过,从图上好象有1个和65有关系的谐振点,请
那位前辈指导一下小弟,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2103830274.pdf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帮小弟呢?

怎么没有人帮帮小弟呢?

网友A:
电源板处理

传导主要是针对电源,低频150K左右的频率点较高,
处理电感及X电容等批配问题。

楼主:
传导主要是针对电源

传导主要是针对电源,是针对辅助电源吗?

低频150K左右的频率点较高,这你说的没有错,但还是可以通过调节电感电容可以压低的.就是有1点,700KZ的这1点调节滤波器参数没有发现有好转.

所以上来请教象你们这样的高手,针对这点该怎么限制

楼主:
已经通过了,主要在Y2电容到地端处加个10uH的电感

哈哈:
已经通过了,主要在Y2电容到地端处加个10uH的电感

楼主:
已经通过了,主要在Y2电容到地端处加个10uH的电感

已经通过了,主要在Y2电容到地端处加个10uH的电感

网友B:
回复主题:帮忙看这个传导问题出在那里

恭喜!

网友C(2009-08-26):
这种情况下,你的设备还能 抗干扰吗??
如果有干扰基本上走不出去的哦
5# ge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