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AT89S51的P2端口上电瞬间会拉低电平?

楼主(2007-06-02):
这个电路用的是AT89S51,低电平是时继电器吸合,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上电的时候单片机的P2有些端瞬间拉低电位造成继电器瞬间吸合,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看 电路?

电路?看看。

网友B:
可以加一22K电阻到Vcc解决。

网友C:
上电瞬间应该是高的阿.......

网友D(2007-07-06):
带继电器必须通过74HC273之类可上电清零的部件。

因为一般器件上电时输出端口处于不确定状态,一直要到上电复位完成。

网友E:
AT89S51的P2端口

   你的硬件设计有问题,应有保护电路,例如,上电时给驱动管的输入端加一个10K电阻到VCC,可确保继电器处于断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