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磁环能不能不绕圈??

楼主(2007-06-10):
一圈不饶还能有效果吗??
关于电感的这个叫什么定律啊,额,请直接告诉我吧,谢谢,不去查书了,只记得右手法则.............残念

网友A:
一圈不饶,好象是提高高频阻抗

我们公司就有这样用的,如果一段(给高频放大电路)供电的线长了,就要在中间隔10cM左右就要加一个,他们说是可以提高阻抗

网友B:
磁珠作用

磁珠在高频作用下相当与阻值较大的电阻,将高频能量转换为热量;磁珠不绕圈是有作用的,它的抑制原理与电感不一样。

网友C:
与要抑制的频率有关

绕不绕圈,绕几圈,取决于要抑制的频率,具体的计算方法,我用的书上没有说,就说了这么一句,按也想知道具体的计算方法,现在,害的我只能是尝试

网友D(2007-07-29):
绕半圈也是电感,看你要求多大感抗了

网友E:
高频下就是一根线,都可以视为电感,何况还套有磁环(磁

绕半圈也是电感,实际上接上周围电路整个回路是1圈哦

一般高导磁率磁阻单匝电感有十几uH以上,有的甚至有几十u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