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板问题

楼主(2007-06-15):
我的电路板接上12伏电源时瞬间电源报警短路,之后马上又能正常工作了。
检查了一下元件连接,没有发现短路迹象。
电路板是四层的,中间两层一层是地,一层是+-12伏的电源,滤波电容都是104的。
请问可能还存在什么原因吗?
谢谢!!

网友A:
呵呵

电源上接有大电容吗?在开机瞬间,会有较大的充电电流。是不是在这电容上串一个小值电阻。

呵呵,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好的

恩,有道理,谢谢!

网友B:
可你的电容不是0.1U吗?

网友C:
报警

报警电路的驱动电源上的慢,报警取样可能是稳压管提供,出现此现象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