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地打ESD问题

楼主(2007-06-15):
公司的产品有金属外壳,系统接口部分有音视频和其它端子的信号地与金属外壳连接,产品为节约成本采用2线电源供电,主板上有CPU,请问象这样直接静电接触放电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A:
外壳必须接地良好

否则必出问题

网友A:
信号地最好不要直接接外科

可以通过磁朱接地

网友B:
回复主题:浮地打ESD问题

注意地的处理!否则会有问题

网友C:
弄清ESD的工作原理

你的目的就是找一个阻抗最小的通道,将静电泻放掉!

楼主:
是否有另外的考虑

产品是机顶盒,音视频端子的地裸露在外面里所当然,而且真的没有接大地,主板有200M CPU。老大是很有经验的人,非常自信~~~~~~~我想这样做肯定有合理的考虑,谁知道?

网友A:
外壳不接大地高压静电脉冲直接通过地线串入内部电路

必然干扰内部电路的正常工作,也许老大在面板端子地线和内部电路之间采取了其他有效的隔离或滤波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