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32信号的防护问题

楼主(2007-06-15):
我用的max202,发送出去的232电平经过了贴片压敏、LC滤波,自恢复保险,和对大地的高压电容。按理说,防护的已经足够好了。可是,做了大概90套设备,竟然有三、四块因为芯片损坏而无法使用。大家有什么高招吗?谢谢了!

网友A:
参数选择合理不

系统隔离的不,贴片压敏breakdown多少啊,lc参数咋选的啊;可以考虑再+个TVS,碰碰运气;损坏的卡片压敏坏了不;看看有没有元件品质问题。

网友B:
回复主题:关于232信号的防护问题

有相关部分的电路吗?可以拿出来参考一下.

网友C:
请问:大侠们做数据采集方面的系统时

232的地和系统地时断开的么 ?

网友D:
对地的有了,他们之间的差模的呢?

加TVS,这玩意真TMD好东西!哈哈!

还有,别是本身就是坏的!

网友E(2009-08-26):
TVS是可以加,但是加的不对影响也大

网友F:
给一个电路请参考

网友G:
ESD保护通常通过三种技术实现:多层压敏电阻、二极管阵列和聚合物抑制器。RS232口推荐选择BS0150MS器件。

网友H:
收获颇多!

网友I(2009-10-06):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当时我使用的MAX232EESE,基本在热插拔的时候损坏的,后来发现这是由于共模电压导致,分别在Txd对GND,Rxd对GND,以及TXD和RXD之间增加的一个15V的TVS管,效果好了很多,但是不能完全解决,后来发现我们使用的马来西亚产的232芯片,换成泰国产的同型号的芯片后就再也没有出了,呵呵,看看产地也很重要,当然不排除我们开始用得芯片是假的。
上面的电路图用了两个TVS,虽然效果差不多,但是Txd和RXD之间的防护电压和是两个TVS电压值的和,保护效果不是很好,如果成本压力不太大,建议使用3个TVS,另外芯片要选择放15kV静电的,就是MAX202EESE,还有最最重要的是不要买假货阿

网友G:
RS232的接口芯片输出电压一般为9V,不会超过12V。因此对接口收发信号线可采用半导体浪涌保护元件TSS二极管BS0150MS(LT)。在大多数办公及工业场合,数据线和交流电源比较贴近,以至于电压峰值会干扰至数据线。数据线的保护需要承受1500V的过压和50A的浪涌冲击。可以追加LT-B5G090L气体放电管做保护。

网友J:
一些rs232的芯片自身是可以承受15kv的。

网友J:
如果需要ESD测试的话,最好选择带+-15kv保护的芯片,再加上TVS和PCB布线,应该可以的。

网友K(2009-11-14):
学习了,以前觉不到TVS的重要性,只有自己碰到问题了才感觉到重要性

网友L:
将输入的地和板子的地用磁珠隔离也会有效。

网友M(2010-03-21):
不会232本身质量有问题吧

网友G:
关键是瞬态保护器件的性能如何,要有足够低的箝位电压。建议选择低电容的晶闸管进行共模差模保护。

网友N(2013-10-24):
非常好的资料介绍.谢谢!

网友O:
引用 网友C:
232的地和系统地时断开的么 ?

必须断开

网友O:
引用 网友F:
给一个电路请参考

好东西 谢谢。分享

网友P:
个人觉得 出现这种情况多半是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Q(2013-12-01):
IC本身抗防护可能不是太好 ,不过电路设计也可能是有问题的, 加这么多器件,里面并没有看到快速响应的TVS。  且楼主并没有贴出具体的电路图是怎么画的,也不清楚所加器件的具体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