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测试结果,请各位高手来帮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2007-06-18):
用的是一个+24V直流电源适配器给电路板供电,适配器通过了CE,UL,CCC等认证,应该不是这个问题,电路上主要功能是控制带hall器件的直流无刷电机,现在在500kHz那边有一点超出范围,请问如何能够改进,我以前没有涉及到EMC的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
我现在想到的方法:
1:改进电路板布线,因为在我原电路板中,电源地用铺铜方式连接,可能有些过细,我后来用了铜丝自己连接了端子和线路板上的大电流回路,不知道这个会不是是影响的关键原因
2:我现在电源入口仅仅有压敏电阻,47uf滤波电容,然后就直接接7812,7805了,不知道需不需要加上电感或者磁珠?

谢谢各位指教,我是一个新手,大家多帮忙

楼主:
自己顶一下,呵呵,请各位多帮忙,谢谢

网友A:
//

看一下你电路里面有没有500KHz的信号

网友B:
回复主题:EMC测试结果,请各位高手来帮分析一下,谢谢

有原理图吗?可以发来看看,然后再给你建议,这样比较准确

网友C:
电源输入端肯定是要加磁珠的,而且地线也要.

电源输入端肯定是要加磁珠的,而且地线也要.

网友D:
接地的一点小结

以下是小弟工作近一年以来关于接地的一点总结。小弟还是菜鸟级别,要是有什么不对的请各位大狭指出。
  (1)可以简单的将整个系统分为数字子系统,模拟子系统以及功率输出子系统。模拟部分一般为小信号区域,为容易受干扰者,而数字部分为脉冲电路,既是干扰源优又是易受干扰者,功率输出部分一般指继电器或可控硅输出,这些器件动作的时候容易引入干扰。因而,一般是将模拟部分,数字部分以及功率输出部分的地分开,然后将在电源处汇合成一点;
    提示:若模拟部分与数字部分有两个以上的接地点的时候,当输入A/D转换器的信号稳定时,A/D转换器的输出也不稳定
  (2)系统地与安全地的连接。系统地是为电路提供参考电位的,而安全地是保障仪器和人员安全的。安全地的接法一般是将仪器机壳接入大地,使人和大地保持在同一个电位,如果将信号地也接入大地,则可以使电路板上的静电及时释放掉,以免损坏元器件和造成干扰;
 (3)当系统工作频率不高(低于1MHz)时,一般需要将电路板空余的地方敷铜,作为地线的扩展;而当电路工作频率较高时,则不应该敷铜,以免引起信号反射

网友E:
电路貌似谐振了,建议看一下

网友F:
如果将信号地也接入大地,则可以使电路板上的静电及时释放掉,以免损坏元器件和造成干扰;

这样的话是不是容易受大地上的干扰了呢?
比如说旁边有马达之类的肯定很容易通过大地进入系统地了吧

网友G:
楼主我现在也遇到你同样的问题

不过我的比拟要严重得多,因为产品是一类产品,要求也严格很多。本人的电路原理是通过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连接镇流器驱动荧光灯管。 镇流器是符合UL认证的,在电源的输入地方增加了滤波器,但是不明显。

网友H:
单点这么高,应该是谐振了,你换电容值试试看

网友I:
有一点要注意

霍尔器件用于电机测速是很难过EMC的,以前我们的产品做CE时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后改用光栅测速才通过.试试看.

网友J(2007-07-19):
加差模电感~

网友K:
电源问题

这个在这样的频段,主要是由电源引起的,建议对电源有良好的接地和屏蔽,并且加滤波输出

网友L:
电源输入加个共模轭流圈

电源输入加个共模轭流圈,去市场找些大小不一的环形轭流圈,要有绝缘漆的那种,然后按照电流算下,用合适线经的漆包线自己绕,同一组线圈的线与线之间不能重叠,两组不同线圈之间要有安全间距。我曾自己做了个各绕50T的环形轭流圈,用T0P223的芯片通过测试,而且对群脉冲干扰的抑制,效果也很好。

网友M:
滤波电容改成470uF试试看

网友N:
谈谈个人看法

你在电源入口处加了VSR(压敏电阻),那你在电机的两引脚间有没有加压敏电阻(当然,也可以直接加在电机内部,用环形)
第二,你的滤波电容改为104,涤纶的试试

网友O(2007-09-07):
加共模抑制电感

1mH的就差不多,我原来做过-48V的一个项目在700K左右有一点通不过,加电容效果都不大了,加了个加共模抑制电感,波形下降好多,不过我用的是电源模块,不是适配器

网友P:
电机并个小电容是否有作用?

网友Q:
电机供电线肯定要加共模抑制线圈!

网友R(2007-10-25):
re

在电源的输入地方增加滤波器.多做几次就可以了。最好时不到40db。

网友S:
同意13楼

这个频段主要是传导问题,主要来自电源。7812或7805是主要关注点!在其之后加性能好的电容基本可以解决。;另78系列产品效率太小,最好将电源更换。

网友T(2007-11-28):
建议加电感试试

网友U(2008-09-17):
加共模滤波器

肯定可以搞定

网友V(2022-01-09):
传导-电压法超标?这个频段下应该差模骚扰,电源正极加数十~100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