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布线—同层平行的两个电源,电流是同相好还是异向好?

楼主(2007-06-26):
有两个电源:5V ,10V  。都在同一层,且平行。 请教它们的电流是同相好还是异向好啊?同相见图1, 异向见图2。

在线等待

楼主:
更正

见下图, 同相的为左半部分的 ,异向为图的右半部分

网友A:
我觉得异好

网友B:
同向好

互相抵消。。。

网友C:
抵消什么?

网友B:
不好意思,说错了

是异向好

能抵消磁通

不过你这两个信号幅度不一样
不能完全抵销

网友D:
设计要求

EMC设计要求是 电源线互不干扰,中间需加根地线。
正常情况下 供电电流(稳态)不会对电路造成影响,主要是暂态电流,能保证二根电源线上同时有暂态电流出现吗?

网友E:
中间加根地线

7楼说的没错,我曾在资料上看到也是中间加根地线.

网友F:
单电源层分割成两个,那咋办?有影响吗

网友G(2007-08-02):
这种直流电源线路方向影响不大的

又不是高速信号线,如果有瞬态大电流,那可以在靠近负载的地方放置大容量电解电容解决。如果不是有高频电流流动的话,考虑这个效果不大,我认为。

网友B:
中間加地線是消除串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