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老坏怎么办?

楼主(2007-06-29):
我设计的一个设备,使用LS165并行接入开关量,可是这个开关量都接出设备很远,使用过程中发现LS165过一段时间就坏了。LS165的输入端和地之间算是一个开关量,接入远端的开关上,这个开关量是个根本就不带电的线,平时是短路的,也就是165的输入端的电平是个低,当开关动作后,LS165就输入高电平了。就这么个原理。现在就担心是不是远端有雷击或工频干扰的,把LS165弄坏了的?如果是这样,那怎么处理啊。。

网友A:
这个一般是加光偶来隔离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