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问题

楼主(2007-07-17):
我用S3C44B0X的CPU,现在EMI在60MHZ的7、13、14倍频处超标。若降频到32MHZ使用,EMI可以过。问各位老大这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A:
回复主题:EMI问题

降频是可以起到降低EMI的效果,但总体性能会受到影响的.
在60MHZ是就会超标,可能要仔细看看原理图和PCB,找找具体原因..

网友B(2007-08-24):
降频都会影响功能问题

用频谱仪探一下CPU管脚.如果有超标严重的匹配磁珠试试.出来的走线太细和走线不合理都会成为天线,影响测试结果.不同的产品接口和线缆处理不一样影响也很大的.

网友C:
这个就要看电路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