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原理图,器件选表面帖的还是双列直插的哪个更加稳定

楼主(2007-07-31):
(无正文)

网友A:
器件的封装等等

,要综合考虑的哦。

网友B:
看需要

直插元件相比贴片有较大分布电感,如果要在回路里增加高频阻抗的话,可以使用直插电阻好一些,(不过相对于贴片的低成本,从整体考虑直插电阻表现的并没有太大优势)因为有更好的方法就是串入磁珠。如果要把高频干扰滤掉,那么旁路电容就最好使用贴片封装,分布电感小。所以总的来说,如果不考虑功率和耐压等等要求,单纯从抗干扰方面考虑,贴片是优于直插元件的,贴片的另一个优势是不需要在PCB上打通孔,在PCB设计中更有可能提供大片的接地敷铜或多层板的接地层,从而大大提高电路的抗干扰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