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C824,程序丢失

楼主(2007-08-04):
   我用ADI公司的aduc824所设计的一个称重式配料控制板,在使用中经常莫名其妙的程序的某些部分就出错了,我把程序重新下载一下,就可以恢复正常。
我是用232串口下载的程序,我怀疑是不是从串口引入了干扰,从而改写了某些部分代码!希望各位老兄能给我解答解答!谢谢了!

楼主:
后来我用834,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2007-09-20):
电磁干扰

看你问题我估计是电机频繁启动引起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把你的系统去测一下,EFT群脉冲测试,估计会出现同样的现象。

网友B:
恐怕是程序跑飞

加个看门狗试试
我用aduc812就没有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