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H原则疑问

楼主(2007-08-16):
3H原则疑问
在pcb布板考虑电磁兼容时,时钟、高速地址等关键信号线距离(H)参考平面边沿的距离应大于3H!那电源层是否也必须遵守这一原则呢?

网友A:
信号大部分通过地回路流回电压吧!

网友B:
一般clk,高速信号必须参考gnd,也就是gnd作为回流路径

从gnd回流,效果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