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2007-08-22):
    一个让我困惑的问题,我自己做了个最小系统,加了液晶和键盘,接了一个测量用的电路,用单片机控制显示输出结果,在用的时候接仿真器时,系统正常工作,但把仿真器调试好的程序烧到芯片时却不好用了,最小系统的输入还正常,程序也不大。
恳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先看硬件,从电源

先看硬件,从电源,晶体开始,去掉所有的中断,然后再一个个的加入中断,那么几句程序应该不难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