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2007-08-25):
电路板上同时有模拟、数字部分,∑△AD放在模拟数字部分的一点接地处,∑△AD只有一组电源、地引脚,我看了很多网上的**,有两种观点,一是把它放在数字模拟地之间,接数字电源、地,二是放在模拟一边接模拟电源地。我想请教一下用过这种器件的人,该接模拟电源呢还是数字部分的电源?或者不能垮接着放,只能放在模拟一边?

楼主:
再请教下

再请教下,如果我用两套不共地的电源,AD的数据线是采用I2C通信的双向数据线,这个时候该采用怎样的数据缓冲隔离器件呢?因我对双向缓冲两路供电的又可以容易买到的缓冲器不太了解.

网友:
放在模拟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