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几个高频基本的问题?

楼主(2007-08-29):
问大家几个问题:

1、多高的频率算作高频?
2、为什么高频电路要考虑阻抗匹配问题?
3、在高频VCA电路中,一般的电路框图为:低噪放、衰减器、可控增益放大器。衰减器的作用?

楼主:
无人应答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A:
我来搭车学习下吧

知道点皮毛 不敢板门农副

网友B:
抛砖引玉了

1、多高的频率算作高频?20M~200M应该是高频了
2、为什么高频电路要考虑阻抗匹配问题?阻抗不匹配就会发生信号的反射,影响信号的传输,反射信号过大时还可能烧坏信号源。
3、在高频VCA电路中,一般的电路框图为:低噪放、衰减器、可控增益放大器。衰减器的作用? 这个一点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