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激光做一个通断开关,>3000mm的距离

楼主(2007-09-14):
想做一个激光通断设计,30米的距离,中间有物体阻隔就断,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传感器

网友A:
安全防护怎么办?

除了1类激光外,其他的激光均需要防护,怎么考虑?
你的要求最大可能用3A或者3B类激光,要增加对人眼睛的直射保护,至于传感器可以考虑光敏电阻并增加滤光片和透镜,其实看看红外光栅报警器原理,可能很适用

网友B:
光束大小?

估计要考虑空气折射问题,不然会误动作。

网友C(2007-10-26):
这个产品可以买到!!!!

这个产品可以买到!!!!这个产品可以买到!!!!这个产品可以买到!!!!

楼主(2008-04-02):
谢谢

基本上解决了,用的是一般的工业激光头,采用光敏三极管差分互补滤噪的方法解决了,考虑到不能伤害眼睛,此装置安装的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