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219上电后无法正常显示

楼主(2007-09-17):
我用3片max7219级联驱动数码管,7219和数码管放在一个板子(7805供电前端470u电容、输出端100u、0.1u电容),单片机放在另一个板子,之间用排线传输信号,大概有30-40cm长,先是同时上电没有反应,后来延时上电,load脚加下拉电阻级联的第一块芯片能正常显示,第二块偶尔正常一下,第三块完全不正常,后来又给信号线和数据线加小电容小电阻滤波,变成只有第二块正常,其他都不正常,搞得我有点莫名其妙,这个干扰的原在哪里啊?该怎么隔离怎么解决啊?请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时序要保证!

用示波器看下数据和同步信号的形状先。
“给信号线和数据线加小电容小电阻滤波”是极其错误的做法。
必要时,在7219的信号输入端加整形电路。

网友A(2010-03-28):
“给信号线和数据线加小电容小电阻滤波”是极其错误的做法
这是为什么呢?能够解释一下?

网友B(2011-08-27):
建议不要用这个片子,不好是,容易死机

网友C:
可能阻抗不匹配了,影响了驱动能力

网友D(2015-05-2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