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如何灭火花?

楼主(2007-09-25):
我用继电器做开关控制300W的交流电机(220V),继电器在动作时经常打出火花,对单片机会有干扰,请问高手如何消除此火花?

网友A:
你确定就是火花的干扰而不是别的?

楼主:
我是想把火花尽量灭掉

我是想把火花尽量灭掉,这样好些

网友A:
不要用继电器,用其他无触点的半导体器件

楼主:
那么固态继电器可以吗

网友B:
可以用固态继电器

最好选用过零触发型

楼主:
固态的就是贵啊

楼主:
就没有灭火花电路吗

网友:
独立供电+屏蔽

+阻容吸收电路。加大触点容量。。。
好多办法啊。但别用固态,国产的进口的可靠性都不好。
经验之谈,信不信由你。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没有火花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我目前采取单片机睡眠方式来躲避打火时的干扰,只是以前没用过,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D:
这通常是误区,触点火花干扰不是最强的,

网友E:
可控硅

可控硅,

网友F(2007-11-02):
触点火花干扰是很严重的

会产生很高的正负脉冲,尤其是闭合时的负脉冲更是厉害,这些"尖刺"串进地里,然后杀进单片机,尤其是300W的电机.
干扰信号不会管你的单片机是睡着还是醒着,一样会杀进去.
理论上说应该选择分离供电,不过两套电源增加的成本应该不比用固态继电器少多少.
用电阻电容可以滤掉一定频率的脉冲,但不是所有的.值得一试,300的情况希望不大,恐怕只能是增加成本了

网友G:
才一两安电流

固态也没有什么担心。不过,得用过零导通的那种。

我们有不少固态,故障率非常低。但是,如果环境不好(如雷电多发地区),不用为好。

火花一般在尽量近负载处接RC浪涌吸收器,有现成的产品,两者合成一体。

网友H:
kan

1、可以用隔离栅消除火花影响;

2、效果如果不好,最好将控制电路改为可控硅控制,可以减少干扰,效果比继电器或接触器好很多。

网友I(2007-12-22):
我觉得

1.改用固态继电器
2。所用触点处加阻容处理,不过参数要合适
3 最关键是电源要单独供电

网友G:
没有火花,并不意味着没有干扰

引用 网友C:
EMC&可靠性设计 ←返回版面

10楼: 固态继电器没有火花

楼主:
RC去火花电路的参数如何选?

常规的办法是在感性负载处并联一RC电路来吸收感性负载中的能量,从而避免开关触点过压打火.但R和C的参数该如何选择呢?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