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层板叠层比较!探讨下

楼主(2007-09-28):
一般般来说 要是top层器件,底层少量原件, 那么走线在bottom层了  SDRAM  FALSH总线 其他总线 都在底层的.。

一般设计是-----------------S G PS ;

1:但是BOTTOM是走线,个人认为 数据总线 放在底层,那么地层在第三层 比较好, 除非主控芯片要求放在第二层;

电源层就在第二层。-------------SPGS

2:反过来,底层很多器件,顶层很少器件,那么可以-------SGPS

欢迎大家发表高见 探讨下!~~~~~~~~~~~不足请指教。。。

网友A:
EMC角度推荐如下:

4层(2个布线层) S1 G P S2
6层(4个布线层) S1 G S2 P G S3
8层(4个布线层) S1 G S2 G P S3 G S4

楼主:
这个看板子情况

网友B(2007-10-29):
。。。。

要看具体情况,是射频板还是低频板?
没这个习惯,如果器件不是特别多,可以把线尽量布在顶层,做好地,有利于防雷击,最好单独铺一层地,有利于泄电流

网友C:
...

我看有的资料上说是:S1 P G S2。但是我一般的布线都是:S1 G P S2。

网友D:
四层板的地层

我做了两次都是把地放到第三层,但是都失败了
干扰的大啊.郁闷了

网友E(2007-12-10):
我想多层板除了合理分配层之外最主要的还是模块及元件分

网友F(2013-03-12):
四层板中间两层应为电源层与地层,地层分割也是很有讲究的

网友F:
四层布线处理的好,可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性能

网友G:
这个实用,学习了

网友F:
一般的产品大都是采用四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