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硅导通的问题!!

楼主(2007-10-10):
现在要设计一个移相调幅值的电路,系统还有一个220V交流过零检测电路。该220V同步信号会使单片机产生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启动定时器,然后是定时器中断。通过定时器中断出发晶闸管导通,以到达移相的目的。电路图如下
现在的问题是,当一定导通角突然启动时候,灯泡会闪瞬间,然后恢复正常控制状态。而这个启动,并不是时时会引起该现象,只是偶尔!请教高手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RC滤波不够吗??还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A:
LZ 电路有误

灯泡无电源    灯泡应与可控硅串联  而不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