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抗静电实验过不了

楼主(2007-10-12):
各位大哥大姐们:
    做EMC实验时,空气放电不能过,8KV电压,一打就死.
    我们的单片机是89C51的,看门狗有开起来,LCD液晶驱动使用的是HT1621.
    死机时,发现单片机两端电压被拉低到3.9V左右,而HT1621有些热,判断是 HT1621被打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这可怎么解决啊?

楼主:
没人顶,自己顶

楼主:
使用TVS二极管?

再顶一下,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想在各信号线上加TVS二极管,不知道我板上没有真正的大地可以使用吗?
使用单个贴片封装的好,还是多路的集成好?
有没有型号推荐一下,先谢了.

网友A:
首先地要干净

.
地没处理好,加TVS管有可能也没有多大作用.
还有就是敏感器和静电通过回路之间的问题,静电通过的地方不要有敏感器件.

楼主:
谢谢4楼

地这个问题太难判断了,并且现在PCB板都已经大量使用了;
还有就是静电真的是无所不在的,在液晶屏上方5CM打静电都会死,所以静电通过的地方没有HT1621是不可能的.

楼主:
新现象

今天又发现了一个新现象,单面板并且焊点都在背面时静电打不容易死,在液晶屏这一面打就容易死,还没有完全验证,继续试验中~~~

网友B:
回复主题:求助:抗静电实验过不了

1.增加TVS
2.LCD最好的增加屏蔽罩,屏蔽罩连接一粗导线连至大地

楼主:
TVS失败

昨天拿到了TVS二极管,今天试验了一下,失败了,并且HT1621也被打死了,没加的时候还没坏过呢~~~~~~~~~~~~~~~~~。
难道是我选择的型号不对?我选的是和普泰的PJSLC5V。
还是我加的地方不对?我加在电源和地之间。

楼主:
感谢

谢谢斑竹,找个时间和你联系下~~

网友C:
抗干扰方法

首先整个系统采用金属外壳,一般用1.5-2.0mm铁皮制成,液晶屏板采用高导磁铁鎳合金材料做一屏蔽罩或屏蔽层并妥善接地,使之具有良好的磁场屏蔽和电场屏蔽效果,对其它敏感部位亦可同样处理。电源进线部分亦要加效率高滤波性能好的滤波器,防止干扰从电源串入。试试看?

网友D:
和我上半年遇到的现象一样

处理办法:
1.屏蔽,仪器整体机箱都是钢结构。
2.键盘面板pcb采用多层板,设置地线层
3.cpu单独ldo供电
4.总线10k-30k电阻上拉
5.主控板与键盘面板间的接口电路增加阻容吸收电路和高频瓷珠
6.因为机器外壳就是接地的,所以主控板不直接接外科/地,而是通过电源接地,消灭了干扰从外科直接进入主控板的可能性。

采取措施之前,4000v都不行,一打就死,现在8kv随便打。

楼主:
目标:8kv随便打

12楼:液晶屏板采用高导磁铁鎳合金材料做一屏蔽罩或屏蔽层并妥善接地
13楼:总线10k-30k电阻上拉
      主控板与键盘面板间的接口电路增加阻容吸收电路和高频瓷珠
有可行性,打算试一下,其他的PCB板和外壳结构这两点估计不方便改,成本太高了,可以在以后的产品中改进~~

楼主:
什么意思啊?

什么是“安静可是打开飞机”

网友E(2007-11-13):
re

一般问题都在于你没有合理的泄放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