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线如何接

楼主(2007-10-1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大了去了,你提供的信息不足以判断

网友B:
若是金属外壳就接外壳,当然有的系统信号地就是外壳接上

网友A:
楼上小看这个问题了,屏蔽线的接法,不同条件下不同

不设条件下随便就接外壳,很可能适得其反

网友B:
楼上不妨列出几种常用的接法,以便供楼主参考。

网友C:
接地

屏蔽线都要接地,才能起作用。一般来説音频信号,模拟信号采用一点接地,数字信号可采用两点都接地。

网友D:
看产品

看屏蔽线重不重要,有很多产品的屏蔽线要求不高,不接或者接板上的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