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隔离电源的接地问题,疑惑中。。。

楼主(2007-10-26):
电源24V输入---数字电路---模拟电路---RS485通信 DC隔离和光耦隔离。

问题是:
哪个地敷铜?
输入电源的地和DC隔离电源的地最终是不是不连接的?
接入机壳的地最终是哪个?
按理说RS485,DC隔离电源的地是接到机壳的?
那系统用浮地?
接口的屏蔽层最终连接到哪个地?

谢谢!

网友A:
行不行

电源24v,数字,模拟,通讯都是同一个地,可以接机壳提高系统抗干扰性能。但接的方式有不同,常見有星形,串接等根据需要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