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有线坏了,自己修了还有点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08):
有线插头被拔插坏了,自己焊上了,可是感觉仍有干扰,产生水波纹,请教如何解决啊?

网友A:
呵呵,很可能是没接好

比如外层屏蔽层

楼主:

我把信号线拨开了,屏蔽层没了,我用细铁丝缠了几圈,好像不管用;另外,我用0.5的线在中间加了一段充当信号传输线,会不会是这个影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