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群脉冲过不去

楼主(2007-11-13):
板子是用于显示屏驱动的,觉得问题出在电源那:
24V DC 输入,经过一个PAI型电路,然后是TVS 用的是L5972D 5V和12V输出的典型电路,
做实验时只能抗到1.5KV

请问有什么好办法没,还是那儿要改进?

网友A:
主要是滤波部分图

具体要看你的端口是否有共模滤波,即共模电感以及Y电容,这些对EFT起主要作用

网友B:
re

大部分是电源滤波的问题
看下你的AC-DC电源有无防护措施

也要看你板子的地是怎么处理的,做到EFT优先通过大地释放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