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检测

楼主(2007-11-16):
偶开发的一个电池供电的设备,外面是胶壳,设备引出一条线与人体相连(手腕),在信号的输入放置了ESD保护器件,设备防在兜内,在来回穿衣服时,设备经常重启或者把DC-DC升压拉下来导致,(3.3拉到了2v),用防静电袋把设备装起来,放到兜内,线与人体相连则很少出故障,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在北京有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公司,费用大约是多少?

网友A:
呵呵,PCB可能问题大

网友B:
想解决办法是有的

网友C(2007-12-17):
能再具体一点么

信号输入端是哪里呢?这个不是很明白。 你这个作为电源设备输入端是接电池的电源么? 你的PCB有没有考虑抗噪声呢? 或者是IC有没有考虑抗噪声呢?

网友D:
把外壳密封呢?

楼主:
负极

我最近用静电发生器,直接打系统的地(浮地),系统直接重启或者死机。死机是由于打过静电后,系统电流变大,把DCDC的输出电压拉了下来。针对接口都作了保护,采用了安森美的NUP4201芯片,不过针对地就不知道怎么解决静电了。

网友E:
典型的静电放电

用屏蔽材料屏蔽一下就ok

网友F:
我最近也在为这事犯愁呢

我观察过很多手持设备的电路,包括手机主板、笔记本电脑主板,PDA主板,还有工控设备,它们对地的处理都是一样:所有的接口外壳、定位孔等都是直接接地,并没有看到连接到什么保护器件,只看到过一个B2B的插座上有插座地连到磁珠,再连主板信号地,但这个接口是设备内部的,只有产品组装时会接触到,并不会被使用者接触到。

而我的板子遇到的情况跟楼主一样,对浮地一打系统立即死机或重启,原因分析也与laik一样。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在北京有没有能提供有偿检测

由于静电发生器太贵,可能还需要其他的仪器,所以我正在找静电的专业公司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是不是由于悬空的管脚引起的??

楼主:
北京有没有朋友可以提供静电发生器

如体

网友E(2008-01-17):
其实有个简单的办法

我记得我们当初最早是用一个电子打火器,号称可以产生1500v电压,很便宜的!

屏蔽材料我们年后会开始提供。

楼主:
最近拆了一个手机

最近拆了一个手机,他们的地直接与芯片的地是同一个地,PCB板表面整层是地。接口的地也直接链接到地层和表面的铺铜上。信号线接ESD链接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