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产品抗电磁干扰过不了,怎么办???

楼主(2007-11-19):
我做的产品抗电磁干扰过不了,怎么办???
成品都做出来了,根据GB16808做实验,抗电磁干扰试验过不了怎么办!!!
大家,帮帮忙,外壳用的1.2mm厚的生铁板,表面喷塑,外壳接地。

网友A:
re

具体哪项,什么表现撒??

楼主:
补充一下!!今天刚得到的信息

我做的是温度采集系统,当温度达到设定值时主机报警,试验方法,在变送器与主机之间的连线之间加电磁干扰,主机运行正常,当把电磁干扰去掉后,主机报警,但是显示和记录都没有,我设计的是只要检测到信号达到报警值时报警灯亮,并记录报警值,并且采集的数经过3次采样取平均值。怎么回事,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B:
没有硬件不好分析啊!~

网友C:
先从外围分析

看看线缆对外的辐射情况,这个可以很好的定位。
还有就是搭接缝隙大小的,还有就是搭接处有没有把油漆去掉?刮了漆用铜箔贴起来定位。

如果线缆和结构屏蔽做好了,还有辐射的话。板板辐射太强了。

如果超的不厉害的话,基本上上面的两步就降的差不多了。

网友C(2007-12-28):
我分析错了,

我分析的是对外辐射。惭愧!

网友D:
几个建议

这个标准咱不熟,不过从一般的产品角度可以有以下几个建议:

1.试着在transducer到控制板的入口处加一些滤波的措施,比如说加上几个合适滤波电容,或者绕上一个磁环试试

2.跟你的软件工程师讨论一下看软件是不是做的足够好,没有看门狗的要加上,看门狗太多的要做一些合适的调配。

3.你还需要确定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从帖子看不出来你已经确定最敏感的地方了。

网友E:
给个电路图

主机应该是死了          哪种电磁干扰??   详细些   给个电路图

网友F:
电路呢

没有电路,也没有说明是什么样的干扰,不好分析

网友G:
用吸波材料,很容易解决

如题

网友H(2008-02-05):
没有说清楚

看楼主的问题,首先要明白的问题是你的产品抗扰没有通过还是骚扰没有通过?要知道电磁兼容的表现形式有抗扰和骚扰两大类,路径分别为辐射和传导。问题没有说明白,等于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自然没有解决的办法。建议弄清楚是哪一种形式哪一种路径下没有通过,再根据产品使用环境要求提出解决办法。
欢迎讨论。

网友I(2009-12-20):
RS不过嘛,是在那个频率点不过,仔细找找。

网友C:
通过线进去的。主要是进去的线缆做好防护。
结构做好缝隙搭接问题不大。

网友J:
具体是哪一项不过呢,是静电还是群脉冲……,每项处理原则是不一样的

网友K(2010-05-20):
用屏蔽线,屏蔽层接地(单端不行就双端)
线两端分别加磁环

网友L:
回复 楼主:
可能是三次采样取平均值太灵敏,因为别的都没反应,只有你这个取平均值的电路有反应。

网友M:
大哥们!看看这都是哪年的帖子了! 竟然2010年5月还有人回答呢!~

网友N:
不知道LZ说的干扰具体是哪一类.但是根据你说的情况,应该是EFT干扰,是在电源上加的干扰吧?如果说是EFT干扰,那么整改的思路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EFT干扰输入共模干扰,首先要在电源入口处加一些器件(共模电感,磁环,多孔珠等) ,让干扰在进入单板之前就消除.主机报警有提示,但是没有记录,而且软件也有加滤波,有可能是报警的那块电流出了问题,实际上没有真正报警.外壳是金属的,电路板的地和外壳之间如何连接?EMC的问题涉及到很多的内容,包括: 原理图,PCB,整个系统的拓扑结构等,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EMC过不了.希望能提高更多的信息,以便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O(2010-07-13):
看情况,应该是CS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