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放电实验通不过

楼主(2007-11-22):
我们的一种仪表是塑料外壳。正面看长边96毫米,高48毫米,纵深110毫米,两侧装有铁夹板,夹板一部分深入表内部。做空气放电+8KV施加与铁夹板时打坏了单片机。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如果不用铁夹板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A:
可以邮件和我沟通 kun.he@ses-tech.com

楼主:
我看到有一些产品的外壳很特别

这些外壳的安装夹板不会伸到表内。外壳上散热孔的地方都在内部贴上一种网状的塑料布。其他的缝隙处都在对应的线路板部位打上硅胶。这样是不是能够堵住静电放电的通道?

网友B:
re

最快的方法,将此铁夹板就近接地就ok了

网友C:
另一方法成本会增加

网友D(2008-01-02):
支持4楼

最快的方法,将此铁夹板就近接地就ok了

网友E:
硅胶?

应该是导电硅胶,起屏蔽作用的,不过楼主说外壳是塑料的,也没有道理用导电硅胶了。。。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