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UART给系统带来的干扰?

楼主(2007-12-03):
最近设计一系统,发现UART通讯对音频输出部分产生串扰,布线上音频放大区已远离传输线,难道通过地层或空间辐射?有没有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是不是UART通信布线与音频输入线离的太近?!

网友B:
有可能通过电源干扰

USART和音频部分共用5V电源?
检查一下pcb上面这部分的电源走线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源的干扰,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看看你的电源用的是DC-DC还是LDO的,DC-DC的干扰更大些,用LDO测试一下怎么样?

网友D:
一般都是地电流的影响

网友E:
赞成楼上的看法

  我在公司也遇到相关的问题````
   因为地没布好,地电流影响了其他的参数的`````

网友F(2008-01-03):
应该是设计问题

看看电路图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