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信号经过射极跟随器后颜色失真

楼主(2007-12-26):
彩色视频信号经过射极跟随器后颜色失真。在输入与输出端均接上100UF电容,用9013放大,但是输出信号的颜色加深,请大虾指点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使用标准的视频跟随集成电路

楼主:
谢谢大虾的指点

谢谢大虾的指点,请问哪儿能找到标准电路呢?

网友A:
AA8622,我记得是;当然还有很多,自己搜索看看

网友B:
用示波器对比输入/输出波形

经过射随器后,输出波形幅值降低了,颜色和亮度都会变

建议用下面的电路

                  o
                  +---------
                  |         |
                  -         |
                *| |        |
                 | |        |
                  -         |
                  |      | /
                  |      |/
                  +------|
                  |      |_|
                  |         |
                 ---        |________ OUTPUT
              D   /        |
                 ---        |
                  |        | |
                  |        | | 75R
                  O        | |
                INPUT       |
                           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