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的EMC电子工程师,愿与大家学习和交流

楼主(2008-01-01):
如题!
很少来这,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A:
re

有没有兴趣做手机的EMC,可以交流下,你在哪儿?

楼主:

呵呵! 没看到大家出点题目考我啊

网友B:
tanghao823,您好!

最近初次为产品做EMI测试,发现有超标现象,分析可能是5V电源输入的地方引入的,见附件图片!
   我做了一些整改措施,但收效甚微,麻烦您百忙中抽空能给我指点一二.
   希望能收到您的回复,十分感谢!

   描述如下:
   产品有主板和子板各一块,它们通过20pin的接口连在一起,接口信号有PCM总线,SPI总线,5V电源,Gnd_Signal.
       单独测主板或子板时很正常,但是连在一起测试时,却出现超标现象.
   1,依次把PCM总线,SPI总线割断,现象依然存在.
   2,恢复PCM总线,SPI总线,把5V电源,Gnd_Signal割断,现象消失.
   所以怀疑是电源或地引入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711920543.rar

网友C(2008-02-15):
套个磁环,绕2圈。

套个磁环,绕2圈。

网友D:
10年,很强呀!国内EMC工程师有10年经验少有!

10年的EMC电子工程!
做哪方面的EMC电子工程呢?想不想换工作?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猎头!也可以给你介绍工作。我们公司也招EMC工程师,但10年的经验我们认为会大才小用。我有朋友想招通讯电源方面的EMC工程师,有兴趣可以交流一下!xl615zhongkai@163.com

网友E:
晕 好多挖人的

网友F:
5楼:怎么怀疑是电源或地引入的?

都割断了,子板还能工作?

EMI问题比较复杂,不看到你的具体电路,不好说。
距离比较远的话,可以采用:平衡传输、屏蔽、加RC吸收尖峰、线缆套磁环等等措施。线缆的排布循序也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G:
高手有没有QQ或者MSN啊

现在要设计一个数据采集设备,有个问题想要请教:
设备的外配端口有RS232、RS485和电源口,想要从设备内PCB上实现EMC设计,除了屏蔽设计、电源加滤波、防雷、防浪涌设计外,请教RS232、RS485接口的EMC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RS232、RS485接口在信号线上加放电管防浪涌是否可行(这样设计很占PCB的空间)?

网友H:
可以问个比较现实的问题么

EMC工程师的前景和钱景怎么样?

网友I:
有个问题啊 老工程师

我做的LCD1602A无法显示不知为什么啊 显示器上只有上面一排有显示 下面一排无显示 不知为什么啊 请老师傅给看看
电路图如下
我的邮箱wangfan2006_521@yahoo.com.cn

楼主:

不好意思,很久没上来了。一一回答上面朋友的问题:
EMC工程师的前景和钱景怎么样?
1:个人认为,EMC工程师的前景<安规工程师<电源工程师<硬件工程师<系统工程师<项目经理<技术总监;
2:以上是个人的看法,不同的人能做到不同的水平,当然结果也不一样;
***************************************************************
现在要设计一个数据采集设备,有个问题想要请教:
设备的外配端口有RS232、RS485和电源口,想要从设备内PCB上实现EMC设计,除了屏蔽设计、电源加滤波、防雷、防浪涌设计外,请教RS232、RS485接口的EMC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RS232、RS485接口在信号线上加放电管防浪涌是否可行(这样设计很占PCB的空间)?
1:高速信号上串接一只共模电感是通用的处理方法,对EMS和EMI都有很好的效果;
2:如果你的设备有开关电源,在开关电源上做防浪涌处理就可以了(压敏电阻等);
3:如果是直流供电的,可使用TVS管。
******************************************************************

网友J:
如何学EMC设计?

我很想学习EMC设计,市面上太多这方面资料了,但不知道该从哪里学起,请问能否告诉我该从哪里学起,该看那些技术书籍呢?

网友K(2010-11-24):
回复 网友B:
五楼的EMI超标应该是电源引起的,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不知道这位仁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

网友L:
tanghao823,您好!我今天刚刚开始接触EMC,在网上找了很多相关的资料看了下,看得有点蒙。希望您能指点一下学习EMC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另外,能不能推荐几本EMC方面的书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