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去火花电路的参数怎么选?

楼主(2008-01-08):
我用继电器控制几百瓦的电机,继电器触点断开时有打火现象.想在电机旁并联一阻容电路来消除火花,但不知参数如何选取,请高手指定!

网友A:

R=1-2K
C=2.2-4.7uF

楼主:
多谢大侠指点!

请问这样的参数对1KW以内的感性负载都适合吗?这是一个经验值还是经过计算得来?

楼主:
我的疑问是这样的:

以一台220W的电机为例,工作电流值应该在220W/220V=1A左右(线圈阻值和功率因数忽略不记),当开关断开的一瞬间,由于电感电流不能突变,导致有1A的电流流过RC电路,如果R选为1K,则RC两端电压将达到1A*1K=1KV左右(此时电容近似短路),再加上电源端220V电压,在开关触点两端将有高达1220V的电压,此已超过触点击穿辉光放电的电压(有资料称此电压最小值在300V-350V之间).这就是我一直困惑的地方,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