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E

楼主(2008-01-18):
     大家好,一般的产品在国内测试过了CE后,如果到了欧洲,外国人还要重新测试CE,有时候在国内能够过的产品,到了欧洲就过不了了,我想知道欧洲和国内的测试条件有什么区别,比如一款PMP产品,在国内测试可能不接电源适配器,只接电池,但是到了欧洲测也许就要加电源适配器了,我想知道欧洲的测试模式是怎么样的,比如PMP有耳机,喇叭,视频输入输出,USB。还有就是AV类和IT类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下面几点意见不知道对你有帮助没:
1:以后测试注意要求裕量(很多大公司都会做至少3dBuV的裕量,以保证不同实验室的测试);
2:只要你是按照55022或者55011来进行测试,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没有欧洲或中国 美国的区别)
3:带电池不接适配器,CE肯定没问题。从EMC的角度来说,你这样的测试方法属于测试方案有问题;
4:EMC测试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残酷性和覆盖性。也就是说你测试的方法要能代表你产品最恶劣的情况。因此你需要把耳机,喇叭,视频输入输出,USB都带上;
5:从你的描述看,你的适配器有问题。如果是外购的话,可以选择有认证的(能通过CLASS B);如果是自己做的话,我给你以下几点意见:
   A:在适配器的输出(DC部分)增加滤波;
   B:加大Y电容的数值(但要小心漏电流);
   C:在输入或者输出套扁平磁环,抑制共模干扰
   D:在适配器的输入(AC部分)考虑带滤波器的交流输入插座。

网友B(2008-03-13):
仔细检查你的外围配置情况

电源CE受信号线连接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