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地和工作地之间跨接电阻和电容是什么用?

楼主(2008-02-26):
常看见接插件的金属壳子地和板子的工作地之间有一个0.01u的电容和一个1M的电阻,这是什么用呢?

网友A:
我也想问问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呢`

怎么没人解答?

网友B:
应该是个吸收电路.

应该是个吸收电路,防止在插拔器件的瞬间出现大的尖峰的信号如静电.会对电路板上的信号产生干扰.

网友C:
做个单点连接。

屏蔽地也许会接触外面,存在ESD等的危险,加了以后有保证。

网友D(2008-04-01):
回答的声音

接电阻是放掉静电,接电容是防止脉冲干扰,可以理解为交流接地。

网友E:
0 ohm 接地

在有些电路里面,有分割出不同的地,如电源地,AUDIO地,等。常接 0 ohm 电阻和大地连接。这么做是为什么呢?

网友F:
防止干扰

在一个设计的系统里,所有的地最终都是要接到一起的, 它可以在PCB上通过0欧姆电阻把不同的地接到一起, 而划分为不同的地是防止不同性质的电路之间产生干扰,如模拟地和数字地.也可以最后通过机构设计把地连到一起

网友G:
0欧姆电阻和直接连接的区别

在于材料,0欧姆的电阻在频率稍高下可以看作一电阻和电感的串联,可有效抑制串扰. 但直接连接的话,相同长度的铜泊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那频率就要非常非常高了.

网友H(2008-05-06):
回复帖子

学习了
感觉解释还是都太宏观了呀

网友I:
告诉你啦!

首先,如果外壳,没有接大地,对外壳进行ESD放电,电容可以吸收瞬间的能量,并且由于电容电阻构成回路,这样可以把瞬间的能量吸收掉。
如果没有电阻,这个瞬间的能量就会搞到核心电路的地上,这样对电源很不利,一些电压敏感的器件会损坏的!

如果外壳接上大地,还有一点就是,核心电路上出现的瞬间的高能量,也可以漏到外壳上,然后到大地。如果外壳没有接大地,那电阻就其作用了!

网友J:
兄弟..知道热地吗?

热地和冷地都是这样接的...
不信你拆开你家电视瞧瞧...

网友K(2008-07-16):
请问:是直接串接么?还是类似于RC那种接法呢?

谢谢了 !!!!!!!!!!!

网友L(2015-12-27):
并接。
如果串接,还需要加一个大电阻,再并接。

网友M:
引用 网友I:
首先,如果外壳,没有接大地,对外壳进行ESD放电,电容可以吸收瞬间的能量,并且由于电容电阻构成回路,这 ...

你好,这里的电容和电阻是串接吗?可否画个图出来。

网友N(2016-02-16):
这颗电容是高压电容,可以释放ESD信号。

网友O(2016-07-19):
是不是一点接地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