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ESD不过怎么办?

楼主(2008-03-04):
     各位大虾好!我们的一款PMP产品开机后用静电枪击打USB端口的地线,不是死机就是重起,为什么打地线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网友A:
ESD

还有个方法可以试试,就是对USB的端口,中间的那根PIN进行率减,分散接地。Skype:maryyang6266

网友B(2008-05-31):
USB口静电防护

USB口加贴片压敏电阻做保护.HL0603-240E0R8PP-LF.

网友C:
说下原理啊

网友D:
USB接口外壳不与地连接